求解 I2C-USB 桥接器 是什么 需要什么配套产品吗

楼主(2015-07-13):
刚接触PSOC  在论坛浏览时无意看到PSOC1 的capsense模块 貌似可以用一个叫I2C-USB 桥接器什么进行准确调校 真心求教具体是个什么软件 cypress官网有下的吗  需要什么配套设备实现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吧 。我用过桥但是不是很了解。我们在进行触摸按键效验的时候要用到IIC—USB桥连接器。桥连接器就是Miniprog3烧录器。一代烧录器是三角形的3代是长方形的。和桥配套的软件是Bridge Control.

网友B:
桥连接器就是Miniprog3烧录器。一代烧录器是三角形的3代是长方形的。和桥配套的软件是Bridge 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吧 。我用过桥但是不是很了解。我们在进行触摸按键效验的时候要用到IIC—USB桥连接器。桥连接器 ...

抱歉因为有事这么晚回复  我一直以为还要买什么线连接才行。这样看来好多了,谢啦。我去试一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连接器就是Miniprog3烧录器。一代烧录器是三角形的3代是长方形的。和桥配套的软件是Bridge Control. ...

谢啦 我一直以为要买什么东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