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导入asc出错

楼主(2015-07-13):
pads导入pads logic导出的asc文件时报错,我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封装都是有的。报错信息:
读取文件 --  F:\PadsDelete\PadsDelete.asc
**PCB* ascii 数据行不正确
最大层 2              最大布线层
**发现输入警告**
但是用pads layout链接中的设计里面的发送网表就可以了。
用cadence生成的asc文件也可以正常使用。
新手--求解

pads  (63.88 KB )

网友A(2015-12-31):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求解,谢谢

网友B:
应该是原理图上出现了空格了,可以把空格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