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DS100仿真器连接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前段时间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程序下不进去。。可以连接上板子,中间也有几次连接上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连接不上。PS:程序下载在RAM里面。错误提示如下
C28xx: GEL Output: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lash Programmer: Warning: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335),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 Flash Programming operations could be affected. Please consider modifying your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C28xx: GEL Output: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ile Loader: Verification failed: Values at address 0x0000000000008027 do not match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28xx: GEL: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SP\t_pwm\Debug\t_pwm.out: a data verifi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网友A:
是不是与GEL文件有关   能不能换一个试试

网友B:
重启,重装。

网友C(2018-04-10):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