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29)

楼主(2015-07-13):
错误输入

    前两个通道输入事件(MC0和MC1)能被用来作错误A和错误B的各自输入通道。事件系统通道连接到这些错

误输入必须配置为异步。在两个斜坡(RAMP2,RAMP2A)操作。

错误滤波

     三种滤波方式可以使用。可恢复故障能使用三种滤波独立的或变化滤波的组合。

     。输入滤波:默认情况下,事件检测是异步的。当事件发生,故障系统将立即并且异步执行在输出比较

通道所选的错误行为,包括系统电源模式,时钟不可用。为了避免外部事件错误检测失败(如:I/O端口的小

故障)一个数字滤波能被使能,并且设置可恢复故障控制n寄存器中的FILTERVAL比特位(FCTRLn.FILTERVAL)。

在这种原因下,事件将被延时FILTERVBAL值的时钟周期。如果事件宽度小于FILTERVAL的值,事件将被忽略掉

     。错误消隐:提供一种方法来禁用故障输入后,选择波形输出的边缘,以防止故障信号在故障信号上的

误触发,见下图所示。消隐能被使能通过写错误配置寄存器中的错误消隐模式比特组来配置触发边沿

(FCTRLn.BLANK)。消隐的时钟周期数被写到可恢复错误寄存器中的错误消隐比特组(FCTRLn.BLANKVAL)。最大

的消隐时间是:

    。错误条件能被使能,通过可恢复错误寄存器的错误n条件比特(FCTRLn.QUAL)。当可恢复错误条件是使

能(FCTRLn.QUAL),故障输入被禁用所有时间相应的通道输出在一个不活动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