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DIY相位激光测距仪(详细讲解)

楼主:
下面开始搞,搞一个相位激光测距仪, 完整代码 备份 15-7-13.zip (398.12 KB) 全部的软件代码都在这里了
5厘米到40米量程
精度1毫米
然后做了个视频演示

还写了一个上位机 远距离测试

然后又写了个上位机 近距离测试

其实也不算是自己动手做因为本来就是成品模块

好吧看来大家更关注模块哪儿买的,那我把模块的链接放在上面来吧
模块从淘宝就找到了两家,一家是550 一家是260
550元的激光测距模块
260元的国产测距模块 40米 150Mhz我买的是260的量程40米,
550的量程30米,精度高0.5mm而已,另外也就多了个读id什么的,反正测距只要知道多少长度就够了,没必要多花那么多钱
借用卖家的图片

使用串口通信发指令就行了
测量量程: 5厘米到40米
精度检测: 1毫米错误检测: 无返回信号错误, 距离太近错误

玩了一天玩透了,先上几张图大家批评批评,

用黑色的卷尺挡住激光接收口.不让模块收到激光,提示没信号

测量结果没错误的界面

正确的测量结果

既然不是技术贴,那也别装那个技术范儿,扯扯淡,大家就会玩了,
这个模块不便宜,话说为何要买这个模块,其实也是闲的蛋疼,
我的目的是从头到尾做一个激光测距仪,
不过经过查阅资料,发现这个东西是双光路,不太明白什么叫双光路,所以花钱买一个拆拆看吧,
不得不吐槽的是: 模块260,一个山寨激光测距仪才150
有没有坛友牺牲一下买个淘宝上的150元激光测距仪,拆开看看内部什么样?
不过这个模块的做工确实很渣渣,双光路就是俩塑料导光片,
从坛子里看有拆的什么徕的激光测距仪,做工真是秒杀

---------------------------------------------------------------------------------------------
这个模块卖家也除了提供一份指令表,什么也没有,真是蛋疼,那怕是给个单片机例子呢
无奈了,既然是串口,那就上串口助手吧
然后我发现rxd会重复出现主机发来的指令,比较蛋疼,

然后借助示波器查看数据出现的先后顺序,才发现,原来是模块 是根据不同的指令返回应答
有的指令返回应答后还会重复一次指令表示收到(猜测的)
然后有的指令是直接返回一个应答就完了

然后把卖家给的指令表我又重新扩充了一下,并截取了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表现我给他定义了三个模式

模式1 打开激光 瞄准后在测距 28字节数据包

$00023335&$0003260130&$00023335&$0006210000008613& 表示0.086米
模式2 单词测量  28字节数据包
$00023335&$0006210000006390& 表示0.063米
模式3测100次  38*100字节的数据包
$001624999900000106000001180000004711& 表示0.04711米

这样的话,内存占用很大, 单片机选用了 60s2,128的ram然后又1024的xdata区,
这个xdata之前是放置的5110液晶屏显存(为了显示4行12x12)的字符
其实控制这个模块是很简单的,往里面丢ascii就可以了,像什么呢?对就是gsm和gprs模块
模块有错误检测功能,距离太近和收不到激光,卖家的文档里有好多种错误代码,但是实际上我只遇见了2种错误,
可能还要继续玩玩才能知道

晚整理一下把代码发上来

源码在这里,硬件连接很简单了,从代码里一看就知道

楼主(2015-07-15):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主的 实做 数据。。。

  请问 三个 问题::

1 50米距离需要使用大量程的模块,因为是相位测距,所以,频率要比40米的低,40米的肯定无法实现,即使是用反光板
2 50米的没做过呢
3 肯定有影响的,白天可能会有20%左右的缩水,也可能更多, 要求很高的只能买工业模组了

网友B:
应是多种频率组合的吧,一般来说,只能测一个周期内的相位,高精度必须把频率提高,实用的相位测距仪是用一糸列的频率组合,粗测与精测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主的 实做 数据。。。

  请问 三个 问题::

理论上,没有大的影响,里面有交流放大电路,最好带通滤波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多种频率组合的吧,一般来说,只能测一个周期内的相反,高精度必须把频率提高,实用的相位测距仪是用一 ...

是的 ,粗尺和细尺至少要有两种频率,
实用的的相位测距一般不会用多种频率组合,这样成本高,体积大,一般来说为了降低成本都使用差频测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解答。。。那,,我直接再请问::

假设 我只 测量 35米 左右的距离。。。你这个 40米 ...

35米用反射板ok的,
40米内的测量速度根据环境光线来
最慢4秒测一次
误差0.3米,这个号不用担心,精度比这好的多的哈

网友C:
楼主啊,淘宝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淘宝链接呢?????

发链接等于做广告吧?
哈哈,避嫌,
顺便斑竹大人,小弟新人,发不了链接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4335330476.2.bqTTM0&id=520623679269

楼主:
单片机的全部代码已经上传了

网友D:
请问双光路是不是一个发一个收?大凸镜是发射端?两光路有交汇的通路,来检测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双光路是不是一个发一个收?大凸镜是发射端?两光路有交汇的通路,来检测相位? ...

透镜是接收,
双光路是指发射的光会传输到雪崩管上一部分

网友E:
天涯路之尽 博士毕业 玩51,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很不错哈

网友G(2015-08-22):
大神好给力

网友H:
求私信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I(2015-10-30):
关注中。。。。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J(2016-03-30):
求私信想买个

楼主:
哈哈,知道太多了

网友K:
第一,产品稳定性怎么样?在模块标称的温度范围内,漂移多大?还是1mm吗?
哦,楼主已经说过了,稳定性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L(2016-11-09):
楼主可以用时差法的来做。
测量范围它的输出电压为1.8~3.6V。 电流小于1,5UA   带宽1-8MHZ。
    (1)测量范围1
    测量范围1的特点是:两个stop通道共用一个start通道,双通道单精度模式75PS  单通道双精度37PS,测量范围是3.5ns~2.5US,每个通道都可以选择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ENABLE引脚提供强大的stop信号使 能功能可测量任意两个信号之间的时差。
   (2)测量范围2
    测量范围2的特点是:只有一个stop通道对应start通道,单通道单精度模式75PS  双精度37PS,4精度模式19PS。测量范围是500ns~4MS,有3次采样能力,测量范围:2×Tref~4ms,可选上升/下降沿触发。
(3)脉冲发生器
   模拟输入电路:斩波稳定低漂移比较器,具有可编程偏移电压,+-35MV
温度测量单元; 2个或4个温度传感器,PT500/PT1000  内部集成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M:
请问用ardinuo可以控制激光测距模块么,怎么通信不会故障呢?谢谢

网友N: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O:
你好,我要做一个激光测距装置。你使用的那个激光测距模块我在淘宝上看到了,但是我买的是另一款激光测距模块,我通过RS485转USB接口连到笔记本上,发现无法实线测距功能。我想跟你交流以下原因,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方便,真心想请教!

网友P(2017-08-06):
你好  有上位机软件源码吗   可以发我一下吗

网友Q:
淘宝上买个激光测距的,非常不错,68包邮,40米,精度1mm.实际测量也不错。重复精度也很好。

网友R(2019-03-04):
那个串口,一点毛意思都木有,,呵呵呵,,,

网友S:
楼主,可以加你微信嘛,我想自制一个激光测距仪

网友T(2019-07-28):
我有量程0-300m,测量速度100khz,精度0.7mm,户外日夜可测量任何物体的激光测距方案

网友U:
你好 请问有没有玩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U:
你好 请问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U:
请问 楼主 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V(2020-06-03):
引用 网友T:
我有量程0-300m,测量速度100khz,精度0.7mm,户外日夜可测量任何物体的激光测距方案 ...

测量速度100KHz????您确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