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 的AVI例程屏幕怎么没有显示呀

楼主(2015-07-13):
N32926 的AVI例程屏幕怎么没有显示呀 但是声音是有的
还有就是哪里能找到新塘的库文件函数说明呀

网友A:
硬件上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屏幕上电了吗,或许背光有问题

网友B: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没有显示还是黑屏?屏幕首先要没有问题,你弄个简单的写入三色的小例子试试,先验证没有问题,然后再看解码视频的代码传递出数据没。

网友:
图像输出错误,还是不知道如何输出。

网友D: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UXV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