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

楼主(2015-07-13):
PWM, ADM, DM, ni, RS

我的epwm1和epwm2的配置是一样的,epwm1中的(epwmA1和epwmB1)的频率和占空比都发送正常,epwmA2也正常,就是epwmB2不正常,求大神帮助啊!
C:\Users\Administrator.WIN-JKRGA81F7O3\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WIN-JKRGA81F7O3\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WIN-JKRGA81F7O3\Desktop

网友A:
输出引脚有没有出现问题啊     或者引脚有影响输出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引脚有没有出现问题啊     或者引脚有影响输出的外设

没有,那几个io口就只接了几个排针引出来。

网友B:
不正常是频率有问题还是占空比?

楼主:
频率没有问题,占空比有问题

楼主:
epwm1的频率和占空比正确,epwm2的频率正确,但是占空比刚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epwm1的频率和占空比正确,epwm2的频率正确,但是占空比刚好相反。

只是占空比有问题   那就在看一下软件配置吧

网友C:
这个主要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对看了本帖的人非常抱歉!自己程序没有看清楚,非常感谢版主第一时间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对看了本帖的人非常抱歉!自己程序没有看清楚,非常感谢版主第一时间的回复。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