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版主,问个chpid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有一款产品,用你们stm32103c8t6制造的
想做加密,但是你们的chhipid是完全随机的
我想问一下,chipid里面哪几位是代表同一个批次或者同一个生产日期的cpu,(同一个批次某些bit可能是相同的)
我想每个批次就烧一个版本的软件进去,这个版本就只能在这个批次的cpu上运行

不要每次都对每个chipid算号。
我现在是每个芯片都要做一个解锁操作,比较烦。

------------------------------------------------------------
这个96位的产品唯一身份标识,按照用户不同的用法,可以以字节(8位)为单位读取,也可以以

半字(16位)或者全字(32位)读取。

基地址:0x1FFF F7E8

地址偏移:0x00

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15:0]:唯一身份标志15:0位

器件电子签名

地址偏移:0x02

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31:16]:唯一身份标志31:16位这个域的数值也预留作为未来的其它功能。

地址偏移:0x04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63:32]:唯一身份标志63:32位

地址偏移:0x08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95:64]:唯一身份标志95:64位

楼主:
或者我买芯片的时候,能够知道这一捆的芯片,某些bit是什么样子的吗?
(这些bit最好是相同的,或者在某个号段里面是连续的),这样我加密就好做一些。

网友A:
我要是厂家 肯定不连续编号 而是将号码全部打散错开后再顺序挨个印上去

网友B:
关于96位的UID的组成,RM0091里有具体描述。
0:31位:是生产时该片在晶元(wafer)上的X,Y坐标
39:32位:是晶元号(同一个LOT)
40:95位:LOT号

什么是LOT,Wafer问问百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