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出现这

楼主(2015-07-14):
怎么解决?

网友A:
包含中文路径。。。。。。。:L

网友B:
各级都为纯英文路径就好了!

网友C:
一般这种提示就是使用了中文目录,或者其他非常用的字符

楼主:
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先把目录名该成英文的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重新安装了,安装时不要用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目录名该成英文的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重新安装了,安装时不要用中文目录。 ...

官网下载下来就只有这个exe然后双击安装,就出提示了,没有目录可以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网下载下来就只有这个exe然后双击安装,就出提示了,没有目录可以选择。 ...

不会啊。默认的目录是C:\ti\ccsv6
你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默认的目录是C:\ti\ccsv6
你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我查看了下也没有生成ccsv6这个目录

网友C:
:L很久没用过xp了。我在win7系统安装很正常。
你要开发哪一款msp430?还是ti其他的mcu?
如果不是比较新的mcu,在xp系统上建议使用稍早些的ccs版本。比如ccs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用过xp了。我在win7系统安装很正常。
你要开发哪一款msp430?还是ti其他的mcu?
如果不是比较新 ...

在win7上安装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win7上安装也是同样的问题

你把安装包放在硬盘上双击安装试试,不要放在桌面。

网友C:
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的cc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的ccs?

我是官网下的ccs v6,版主你这里早点的版本有么, 能提供下嘛,baidu找了很久都没有

网友D:
看来这个中文路径的问题的是需要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iN3SA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安装包放在c盘根目录执行就ok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安装包放在c盘根目录执行就ok了

我开始是配置了path路径都不能解决,论坛上太多水贴,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