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为什么不能做大功率

楼主(2015-07-14):
最近要做充电器,查了资料,发现好多人说,反激式电源不能做大功率。我想知道为什么,想做个输出72v,5A的充电器。 电源方面本人是个新手,还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A: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优点和缺点

  1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输出特性要比正激式开关电源的差。
  反激式开关电源在控制开关接通期间不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仅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才把存储能量转化为反电动势向负载提供输出,但控制开关的占空比为 0.5时,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电压的平均值约等于电压最大值的的二分之一,而流过负载的电流正好等于变压器次级线圈最大电流的四分之一。即电压脉动系数 等于2,电流脉动系数等于4。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电压脉动系数,和正激式开关电源的脉动系数基本相同,但是电流的脉动系数是正激式开关电源的电流脉动系数的 两倍。由此可知,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输出特性要比正激式开关电源的差。特别是,反激式开关电源使用的时候,为了防止电源开关管过压击,起占空比 一般都小于0.5,此时,流过变压器次级线圈的电流会出现断续,电压和电流的脉动系数都会增加,其电压和电流的输出特性将会变得更差。

  2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瞬态控制特性相对来说比较差。
  由于反激式开关电源仅在开关关断期间才向负载提供能量输出,当负载电流出现变化时,开关电源不能立即对输出电压或电流产生反应,而需要等到下一个周期 事,通过输出电压取样和调宽控制电路的作用,开关电源才开始对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进行反应,即改变占空比,因此,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瞬态控制特性相对来说比较 差。有时,当负载电流变化的频率和相位与取样、调宽控制电路输出的电压的延时特性在相位保持一致的时候,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可能会产生抖动,这种情况 在电视机的开关电源中最容易出现。

  3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的漏感都比较大,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工作效率低。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铁芯一般需要留一定的气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变压器的铁芯因流过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电流过大,容易产生磁饱和。另一方面是因为 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小,需要通过调整电压器的气隙和初级线圈的匝数,来调整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的大小。因此,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的漏感 都比较大,从而会降低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工作效率,并且漏感还会产生反电动势,容易把开关管击穿。

  4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优点是电路比较简单,体积比较小,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受占空比的调制幅度,相对于正激式开关电源来要高很多。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优点是电路比较简单,比正激式开关电源少用了一个大的储能滤波电感,以及一个续流二极管,一次,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体积要比正激式开关 电源的体积小,且成本也要低。此外,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受占空比的调制幅度,相对于正激式开关电源来要高很多,因此,反激式开关电源要求调控占空比的 误差信号幅度要比较低,误差信号放大器的增益和动态范围也要较小。由于这些优点,目前,反激式开关电源在家电领域中还是被广泛的应用。

  5 反激式开关电源多用于功率较小的场合或是多路输出的场合。

  6 反激式开关电源不需要加磁复位绕组。
  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在开关管关断的时候,反激式变换器的变压器储能向负载释放,磁芯自然复位,不需要加磁复位措施。

  7.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电压器既具有储能的功能,有具有变压和隔离的功能。

  正激式开关电源的优点和缺点

  1 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瞬态控制特性相对来说比较好。
  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正好是在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被直流电压激励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并且输出电压的幅度是基本稳定的,此时尽管输 出功率不停地变化,但输出电压的幅度基本还是不变,这说明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瞬态控制特性相对来说比较好;只有在控制开关处于关断期间,功率 输出才全部由储能电感和储能电容两者同时提供,此时输出电压虽然受负载电流的影响,但如果储能电容的容量取得比较大,负载电流对输出电压的影响也很小。

  2 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负载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由于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一般都是选取变压器输出电压的一周平均值,储能电感在控制开关接通和关断期间都向负载提供电流输出,因此,正激式变压器开关 电源的负载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输出电压的纹波比较小。如果要求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较大的调整率,在正常负载的情况下,控制开关的占空比最好 选取在0.5左右,或稍大于0.5,此时流过储能滤波电感的电流才是连续电流。当流过储能滤波电感的电流为连续电流时,负载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3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输出特性要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好很多。
  当控制开关的占空比为0.5时,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uo的幅值正好等于电压平均值Ua的两倍,流过滤波储能电感电流的最大值Im也正好是平 均电流Io(输出电流)的两倍,因此,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脉动系数S都约等于2,而与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脉动系数S相 比,差不多小一倍,说明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输出特性要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好很多。

  4正激式开关电源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多用一个大储能滤波电感,以及一个续流二极管。
  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一个是电路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多用一个大储能滤波电感,以及一个续流二极管。此外,正激式变压器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受占空比的调制幅度,相对于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来说要低很多,这个从(1-77)和(1-78)式的对比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因此,正 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要求调控占空比的误差信号幅度比较高,误差信号放大器的增益和动态范围也比较大。

  5正激式开关电源的体积比较大。
  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为了减少变压器的励磁电流,提高工作效率,变压器的伏秒容量一般都取得比较大(伏秒容量等于输入脉冲电压幅度与脉冲宽度的乘积, 这里用US来表示),并且为了防止变压器初级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把开关管击穿,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要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多一个反电 动势吸收绕组,因此,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的体积要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的体积大。

  6正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初级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要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高。
  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是在控制开关关断时,变压器初级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要比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高。因为 一般正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工作时,控制开关的占空比都取在0.5左右,而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控制开关的占空比都取得比较小。

  7双管正激式转换器可以应用于较高电压输入,较大功率输出的场合。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优点和缺点

  1推挽式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瞬态响应速度很高,电压输出特性很好。推挽式开关电源是所有开关电源中电压利用率最高的开关电源。
  由于推挽式开关电源中的两个控制开关轮流交替工作,其输出电压波形非常对称,并且开关电源在整个周期之内都向负载提供功率的输出,因此,其输出电流瞬 态响应速度很高,电压输出特性很好。推挽式开关电源是所有开关电源中电压利用率最高的开关电源。它在输入电压很低的情况下,仍然能维持很大的输出功率,所 以推挽式开关电源被广泛的应用于低输入电压的DC/AC逆变器,活DC/DC转换器电路中。

  2 推挽式开关电源是一个输出电压特性很好的开关电源。
  推挽式开关电源经桥式整流或全波整流后,其输出电压脉动系数和电流脉动系数都很小,因此,需要一个很小值的储能滤波电容或储能滤波电感就可以得到一个电压纹波和电流纹波很小的输出电压。因此,推挽式开关电源是一个输出电压特性很好的开关电源。

  3推挽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漏感以及铜阻损耗都比单极性磁化极变压器小很多,开关电源的工作效率跟高。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属于双极性磁化极,磁感应变压范围是单极性磁化极的两倍多,并且变压器铁芯不需要气隙,因此,推挽式开关电源变压器铁芯的磁导 率比单极性磁化极的正激或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铁芯的磁导率高很多倍,这样推挽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的线圈的匝数可比单极性磁化极变压器初级、次 级的线圈的匝数少一倍以上。所以,推挽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漏感以及铜阻损耗都比单极性磁化极变压器小很多,所以开关电源的工作效率跟高。

  4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驱动电路简单。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两个开关器件有一个公共接地端,相对于半桥式或全桥式开关电源来说,驱动电路简单的多。

  5 推挽式开关电源不会像半桥、全桥式开关电源那样出现两个控制开关同时串通的可能性。

  6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主要缺点是两个开关器件需要很高的耐压值。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主要缺点是两个开关器件需要很高的耐压,其耐压必须大于工作电压的两倍。因此,推挽式开关电源在220V交流供电设备中很少使用。另外,直流输出电压可调整式推挽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的调整范围比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调整范围小很多,并需要一个储能滤波电感,因此,推挽式开关电源不宜用于要求负载电压变化范围太大的场合,特别是负载很轻或是经常开路的场合。

  7推挽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两组初级线圈,对于小功率输出的推挽式开关电源是个缺点,对于大功率输出的推挽式开关电源是个优点。因为大功率变压器的线 圈一般都是多股线来绕制的,因此,推挽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的两组初级线圈与用多股线绕制根本没有区别,并且两个线圈与单个线圈相比可以减低一半电流密度。

  8 推挽式转换器可以看作两个正激式转换器的组合,在一个开关周期内,这两的正激式转换器交替的工作。若两个正激式变换器不完全对称或平衡时,就会出现直流偏磁的现象,经过几个周期累计的偏磁,会使磁芯进入饱和状态,并导致高频变压器的励磁电流过大,甚至损坏开关管。

  9 推挽式、半桥式、全桥式转换器属于直流-交流-直流转换器。由于直流-交流转换器提高了工作频率,所以,变压器和输出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都可以减小。

  半桥式开关电源的优点和缺点

  1 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很大,工作效率很高

  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与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一样,由于两个开关管轮流交替工作,相当于两个开关电源同时输出功率,其输出功率约等于单一开关电源输出 功率的两倍。因此,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很大,工作效率很高,经桥式整流或全波整流后,输出电压的电压脉动系数Sv和电流脉动系数Si都很小,仅 需要很小的滤波电感和电容,其输出电压纹波和电流纹波就可以达到非常小。

  2 半桥式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耐压值比较低。

  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最大的优点是,对两个开关器件的耐压要求比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对两个开关器件的耐压要求可以降低一半。因为,半桥式变压器开关 电源两个开关器件的工作电压只有输入电源Ui的一半,其最高耐压等于工作电压与反电动势之和,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两倍,这个结果正好是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 两个开关器件耐压的一半。因此,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主要用于输入电压比较高的场合,一般电网电压为交流220伏供电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用半桥式 变压器开关电源。

  3半桥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初级线圈只需要一个绕组,这也是它的优点,这对小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绕制多少带来一些方便。但对于大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绕制没有优势,因为,大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需要用多股线来绕制。

  4 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缺点主要是电源利用率比较低,因此,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不适宜用于工作电压较低的场合。另外,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中的两个开关器件连接没有公共地,与驱动信号连接比较麻烦。

  4 半桥式开关电源的缺点是会出现半导通区,损耗大。

  半桥式开关电源最大的缺点是,当两个控制开关K1和K2处于交替转换工作状态的时候,两个开关器件会同时出现一个很短时间的半导通区域,即两个控制开 关同时处于接通状态。这是因为开关器件在开始导通的时候,相当于对电容充电,它从截止状态到完全导通状态需要一个过渡过程;而开关器件从导通状态转换到截 止状态的时候,相当于对电容放电,它从导通状态到完全截止状态也需要一个过渡过程。

  当两个开关器件分别处于导通和截止过渡过程时,即两个开关器件都处于半导通状态时半导通状态时,相当于两个控制开关同时接通,它们会造成对电源电压产 生短路;此时,在两个控制开关的串联回路中将出现很大的电流,而这个电流并没有通过变压器负载。因此,在两个控制开关K1和K2同时处于过渡过程期间,两 个开关器件将会产生很大的功率损耗。为了降低控制开关过渡过程产生的损耗,一般在半桥式开关电源电路中,都有意让两个控制开关的接通和截止时间错开一小段 时间。

  5 单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比双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节省一个电容器,这是它的优点。另外,单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输出电压差 不多比双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是输出电压高一倍,这种特点最适用于作为荧光灯电源,例如,节能灯或日光灯以及LCD显示屏的背光灯等。

  荧光灯一般开始点亮的时候需要很高的电压,大约几百伏到几千伏,而点亮以后工作电压才需要几十伏到1百多伏,因此,几乎所有的节能灯无一不是使用单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

  6单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也有缺点,就是开关器件的耐压要求比双电容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耐压高。

  全桥式开关电源的优点和缺点

  1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很大,工作效率很高。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与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一样,由于两组开关器件轮流交替工作,相当于两个开关电源同时输出功率,其输出功率约等于单一开关电源输 出功率的两倍。因此,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很大,工作效率很高,经桥式整流或全波整流后,其输出电压的电压脉动系数Sv和电流脉动系数Si都很 小,仅需要一个很小值的储能滤波电容或储能滤波电感,就可以得到一个电压纹波和电流纹波都很小的输出电压。

  2 全桥式开关电源的优点是开关管的耐压值特别的低。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最大的优点是,对4个开关器件的耐压要求比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对两个开关器件的耐压要求可以降低一半。因为,全桥式变压器开关 电源4个开关器件分成两组,工作时2个开关器件互相串联,关断时,每个开关器件所承受的电压,只有单个开关器件所承受电压的一半。其最高耐压等于工作电压 与反电动势之和的一半,这个结果正好是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两个开关器件耐压的一半。

  3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主要用于输入电压比较高的场合,在输入电压很高的情况下,采用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其输出功率要比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 大很多。因此,一般电网电压为交流220伏供电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使用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而在输入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 输出功率又要比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大很多。

  4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源利用率比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源利用率低一些,因为2组开关器件互相串联,两个开关器件接通时总的电压降要比单个开关器件 接通时的电压降大一倍;但比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源利用率高很多。因此,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也可以用于工作电源电压比较低的场合。

  5与半桥式开关电源一样,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初级线圈只需要一个绕组,这也是它的优点,这对小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绕制多少带来一些方便。但对于大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绕制没有优势,因为,大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需要用多股线来绕。

  6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缺点主要是功率损耗比较较大,因此,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不适宜用于工作电压较低的场合,否则工作效率会很低。另外,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中的4个开关器件连接没有公共地,与驱动信号连接比较麻烦。

  7 全桥式开关电源的缺点是会出现半导通区,损耗大。

  全桥式开关电源最大的缺点是,当两组控制开关K1、K4和K2、K3处于交替转换工作状态的时候,4个开关器件会同时出现一个很短时间的半导通区域, 即两组控制开关同时处于接通状态。这是因为开关器件在开始导通的时候,相当于对电容充电,它从截止状态到完全导通状态需要一个过渡过程;而开关器件从导通 状态转换到截止状态的时候,相当于对电容放电,它从导通状态到完全截止状态也需要一个过渡过程。

  当两组开关器件分别处于导通和截止过渡过程时,即两组开关器件都处于半导通状态时,相当于两组控制开关同时接通,它们会造成对电源电压产生短路;此 时,在4个控制开关的串联回路中将出现很大的电流,而这个电流并没有通过变压器负载。因此,在4个控制开关K1、K4和K2、K3同时处于过渡过程期 间,4个开关器件将会产生很大的功率损耗。为了降低控制开关过渡过程产生的损耗,一般在全桥式开关电源电路中,都有意让两组控制开关的接通和截止时间错开 一小段时间。

  双端隔离式PWM DC/DC转换器,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功率从隔离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的一端和另一端交替的输入,故称双端。双端隔离式PWM DC/DC转换器的磁芯在B-H平面坐标系的第一和第三象限运
追问:
那就是说普通单管反激做功率得太大,损耗会越高,MOS成本也会上升,所以就会选择用半桥,或其它正激拓扑
追答:
1、220V整流后变为310V直流电,所以反激电源开关管要求耐压在600V以上。最好是800V
2、大电流高耐压的开关管,不好做。  功率做大了故障率就高了。我见过的开关电源中,电瓶车充电器就是做的最大的反激电源了,而且更大功率的电平车充电器有的就已经选用双管的了

3、反激电源唯一好处就是电路简单。比如TOP三端集成块配一个场管再配几个器件,就可以弄成开关电源了,电路极为简单。

网友B:
72V5A用反激完全没问题啊,你是想做电动车充电器吗?这种都是恒流限压的,就是输出端搞个358,一个运放限压,一个运放恒流,恒流时不限压,限压时不恒流,电瓶电量比较少时,恒流环起作用,恒压环不起作用,电量比较多时,恒压环起作用,恒流环不起作用

网友A:
所以反激式开关电源一般只适合做100W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反激式开关电源一般只适合做100W以下

不能单纯看功率,还得看输出电压,同样是100W,输出5V20A和输出100V1A是完全不一样的,输出5V20A可能单管正激比反激更合适,而输出100V1A用反激就更合适,只要输出电压高,用反激做数百瓦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是想做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单纯看功率,还得看输出电压,同样是100W,输出5V20A和输出100V1A是完全不一样的,输出5V20A可能单管 ...

为什么输出电压高,数百瓦没问题啊。我做的是锂电池充电器。 应用在类似电动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2V5A用反激完全没问题啊,你是想做电动车充电器吗?这种都是恒流限压的,就是输出端搞个358,一个运放限压 ...

麻烦版主能赐予线路图一份吗?特别是358控制这一块的讲解,还望能多多赐教

网友D:
功率350W还多,对于有经验的高手是可以的,对于入门级人来说就要多试验了,变压器是一个大难关,要多试验,真的调试成功了,会积攒好多经验。做的时候先用一个500w的隔离变压器把220v隔离后再实验,别直接连220v,太危险。

网友E:
72V,5A这是额定最大功率也就360W,反激完全可以的,我公司的充电器(铅蓄电池)用反激还能做273V,4A 的了,现在costdown做成了218V,5A的,你的这个完全可以

网友F:
学习了,收藏有价值的贴子。

网友G:
做多大功率都可以。
不过功率大了之后它优点不再而缺点更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版主能赐予线路图一份吗?特别是358控制这一块的讲解,还望能多多赐教 ...

这就是一个恒流限压的电路,如果你弄懂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可以根据两个基准电压和两个采样电压,计算出它的空载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H:
为什么反激的不适合做大功率的呢?因为反激方式的变压器体积比较大,但是电路简单,在功率较小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和体积,在功率上去之后就没有多少优点了,不过一般反激电源的输出调整范围很大,在冲电器上比较多见;
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合算;

楼主:
自己没什么分,就大家都分点,感谢大家建议。呵呵。

楼主:
大家有没有参考的方案啊,跟小弟说说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恒流限压的电路,如果你弄懂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可以根据两个基准电压和两个采样电压,计算 ...

一  Q1是快恢复还是肖特基啊?肖特基150V的耐压给48V的铅酸电池整流?这也行?那变压器的匝数比得多大啊?C1用100V的贴片?
二  D1是RS1M?那么慢也行?
三  PC817原边最大5mA,动态好不到哪儿去吧?
四  358当比较器用?开环呢!放大倍数呢?
五  运放输入阻抗不匹配。
六  U4最大电流0.25mA?电池电压较低时呢?
七  输出“短路”(我说的是电池过放电)了电压、电流环都不起作用了吧?
八  YC1用的是1KV的瓷片?再省也得用Y2吧?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功德无量!南阿弥陀佛!
综上:斑竹这电路图还是别让新手看了,误人子弟的成分太大。:L

网友J:
反激不能做大功率是因为磁芯的关糸,对单个磁芯的磁包和强度要求高,因为能量先是储存在磁芯中,而正激就不是了。还有现在多相多个反激平衡电源也可以做大功率的。便电路复杂度和成本跟正激大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一  Q1是快恢复还是肖特基啊?肖特基150V的耐压给48V的铅酸电池整流?这也行?那变压器的匝数比得多大啊 ...

只是随便从网上找个图,说明一下原理,并没有谈论具体的参数啊

网友K:
加大功率型无引线圆柱型晶圆电阻器
这种电阻也叫晶圆电阻,无引线加大功率型电阻,散热性好,体积小是这种电阻的最大优点,可以替代传统的插件电阻,在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电阻,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各种规格加大功率型晶圆电阻大量供应:
电阻阻值:0Ω~10MΩ;
封装型号: EFP204,EFP101,EFP201,EFP301,EFP401,EFP501;
电阻精度:±0.5%,±1%,±2%,±5%;
电阻功率:EFP204(1/2W),EFP101(1W),EFP201(2W),EFP301(3W),EFP401(4W),EFP501(5W);
温度范围:-55~+155℃;
加大功率型柱状/晶圆电阻(EFP系列):加大功率型晶圆电阻,(MELF,Resistor,)又可称为加大功率型柱状电阻、加大功率型无脚电阻、加大功率型圆柱型电阻、或加大功率型无引线电阻,主要用于表面贴装加工过程。加大功率型晶圆无脚电阻与晶片(贴片)电阻,同样为表面贴装元件,晶圆电阻在功能上,机械结构上,电气特性上,安全性上,明显优于贴片(晶片)电阻,且噪声比厚膜晶片电阻器更低。传统电阻采用螺旋微调电阻值,易产生寄生电感,这于高频或脉冲应用时是不能接受的,晶圆电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高频电路设计时,解决寄生电感问题,加大功率型晶圆无感电阻是最佳选择。另外晶圆电阻的体积非常接近于贴片电阻,并保持其精确性和提供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宽广的温度范围。主要应用于医疗仪器,仪器量测设备,汽车相关控制板,计算机周边控制板,电源转换器,有线及无线通讯网路设备,LCD 控制板,手机,手提电脑,主机板,屏幕,玩具充电控制板,各类充电器控制板,电源供应器,各类控制板,各类电子产品,小型化及网络排阻可大幅减少电路板面积,电子电力设备,UPS,电子负载,高频放大器,医疗电源,电子减速系统,电动车燃料电池等等。
QQ:1252130078王生,有需求样品的再跟我讲,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恒流限压的电路,如果你弄懂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可以根据两个基准电压和两个采样电压,计算 ...

还烦请你能给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对此电路了解不太好,还望能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烦请你能给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对此电路了解不太好,还望能多多指教 ...

我对运放懂的并不多,要做恒流限压电路,须得了解一个特性,就是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运放输出高电平,运放反向输入端高于正向输入端,运放输出低电平,这样在运放正向输入端放置一个基准电压,采样电压送到反向输入端,就可以使运放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以此驱动光耦,进行反馈,就实现了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控制,在开关电源里面,大部分都是用运放拉光耦的,就是运放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光耦导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恒流限压的电路,如果你弄懂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可以根据两个基准电压和两个采样电压,计算 ...

看错了。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能正常工作,才怪呢?

这个不能工作才怪呢,此电路虽然是从网上随便找了一个,但还不至于不能工作,稍加调试,即可很好的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运放懂的并不多,要做恒流限压电路,须得了解一个特性,就是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运放 ...

感谢版主的讲解,这个原理我有所了解,但是结合到这个实际线路当中我有些迷茫,如你方便还望能具体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的讲解,这个原理我有所了解,但是结合到这个实际线路当中我有些迷茫,如你方便还望能具体给分析 ...

对不起,我对此并不精通,无法帮助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的讲解,这个原理我有所了解,但是结合到这个实际线路当中我有些迷茫,如你方便还望能具体给分析 ...

给个文档,讲解的很详细,自己看吧
注意文档里面的358和此帖的358逻辑是反向的,个人不推荐此文档中的控制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给个文档,讲解的很详细,自己看吧
注意文档里面的358和此帖的358逻辑是反向的,个人不推荐此文档中的控 ...

非常感谢版主的资料,我看看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对此并不精通,无法帮助你了。

没事的,下面版主给的资料你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