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Micro M051定时器1测试程序

楼主(2015-07-14):
新唐ARM芯片NuMicro M051单片机的资料太少了,根本没有资料可以参考,只能根据数据手册对寄存器编程,定时器1跑了起来。经验证正确0603#include "SmartM_M0.h"
unsigned char i;
VOID TMR1Init(VOID)
{
    PROTECT_REG
(
     APBCLK |= 0x08;     //定时器1时钟使能
  CLKSEL1 |= 0x4000;   //定时器1时钟选择外部高速晶振0X000,内部22为0X4000
  IPRSTC2 |=  0x40;  //TIMER1先复位
  IPRSTC2 &= 0xFB;  //定时器1正常工作
  TCSR1  &= 0x18FFFF00;//先清0
  TCSR1 |= 0x6C000000; //赋值:计数开始、使能定时器中断、周期模式、重置预分频值、
  TCMPR1 = 12000*50;  //设置比较值 [0~16777215]
  NVIC_ISER |= 0x0200; //TMR0_INT;
)
}
INT32 main(VOID)
{
// unsigned char i;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P2_PMD=0x5555;
   P2_DOUT = 0xff;
  )
TMR1Init();
  while(1)
  {
  if(i>7)
  i= 0;
  }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TISR1 = 1;
    P2_DOUT = ~(1UL<<i);
i++;
}

网友A:
新唐的 BSP 库里面有相关的例程,目前的版本是  M051_Series_BSP_CMSIS_Rev3.00.002
楼主目前应该是看 SmartM 的PDF档跟例程,它书里面的内容与例程跟新唐目前新的 BSP 相差很多。

网友B:
好多人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不细心还是故意找不到的。

网友C:
新唐的资料还是少了点

楼主:
我这也是找资料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

网友D:
楼主的例程不错,但是楼主说没有例程,我觉得这不可信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例程不错,但是楼主说没有例程,我觉得这不可信啊。

为啥不可信啊,我觉得楼主说的在理啊

网友D: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P2_PMD=0x5555;
   P2_DOUT = 0xff;
  )
这个应该是大括号才对吧

网友:
#include "SmartM_M0.h"这如何实现具体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