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楼主(2015-07-14):
我屏蔽GPIO2或者GPIO3其中任何一个,该io口都可以被拉高,但是我想同时拉高两个,当两个都设置高电平时,GPIO3可以被拉高是GPIO2不正常,求大神协助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有别的工程师提到过。你可以你去看一下GPIO的模块的说明可能会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B:
不要用dat,用置位和清除指令。

网友C:
恩   先用set和clear试试   如果可以   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