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供电电压突然增高,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15-07-14):
正常的供电电压是单相220V,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电压升高到290V左右时,会对驱动器、家用电器等设备造成什么后果?
  如何防备和杜绝此类现象呢?

网友A:
那要看290V持续的时间,如果时间极短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家电都要经过快速群脉冲测试的,

网友B:
轻者嘶嘶,青烟一缕,重者啪啪,黑烟冲顶
若器件耐压不够,会被击穿,若是超载,则会过流过热暴裂.
一般可加TVS瞬变电压抑制,加适当的保险丝.但这都是马后**了.
买份保险吧,哈哈,你的290v从何而来,把这个洞堵上才是根本.

楼主:
我公司的伺服驱动器周六被烧毁,当时我不在现场,此款驱动器在客户处已用了几十台,用了好几个月了,周六一上电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等我公司现场工程师过去处理问题时已经烧毁了三台,现在把“尸体”拉回来我们在研究。
负载没问题,现在怀疑最大的罪魁祸首是电压突然升高导致此悲剧

网友C:
搞不好是客户接错相了。。零线<---->相线。

网友D:
所以,你的设备要加电压监控,电压高了,要保护,并且记录下来。

网友E: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能超过260V,290V要烧的,是过压引起的设备过流,过热而烧毁。如果该地经常这样,一定要加保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的伺服驱动器周六被烧毁,当时我不在现场,此款驱动器在客户处已用了几十台,用了好几个月了,周六一 ...

上电即坏未必是过压问题,如果是过压问题,同一回路的其它负载也会发生大量损坏的问题。

楼主:
经过仔细测量,发现了以下现象:
1:驱动器SPM模块的其中一相或两相(第一台W相,第二台U和W相对电源地直接短路)
2:高压隔离二极管600V 6A 击穿
3:开关电源输入AC85~265V,输出一路+15V、一路-15V,三路+18V。每台的三路+18V有一路的整流二极管击穿,交 流电压直接加到SPM的G控制端。
4:SPM的电源和地之间正负电阻值只有15欧姆。正常的是24~33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290V持续的时间,如果时间极短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家电都要经过快速群脉冲测试的, ...

一上电就烧了,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者嘶嘶,青烟一缕,重者啪啪,黑烟冲顶
若器件耐压不够,会被击穿,若是超载,则会过流过热暴裂.
一般可加TVS瞬 ...

是在轻和重之间:lol
一股黑烟,但没冲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好是客户接错相了。。零线相线。

排除人为因素的情况下,客户的接线没问题,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能超过260V,290V要烧的,是过压引起的设备过流,过热而烧毁。如果该地经常这样,一定 ...

现在在找原因,如果确定是过压引起的必须要加保护措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即坏未必是过压问题,如果是过压问题,同一回路的其它负载也会发生大量损坏的问题。 ...

其它的负载不知道有没有损坏,等搞清楚再来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的设备要加电压监控,电压高了,要保护,并且记录下来。

此设备我们只是代理,要加监控的话还要跟供应商协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讨论,刚刚跟去过现场的相关人员了解到了详细情况,是给驱动器供电的保险丝没拧紧,有打火现象,拧紧保险丝后没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讨论,刚刚跟去过现场的相关人员了解到了详细情况,是给驱动器供电的保险丝没拧紧,有打火现 ...

找到原因就好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在找原因,如果确定是过压引起的必须要加保护措施了。

这种过电压一般在边远地区,大城市不会发生。

网友H:
这就是启人忧天,如果那样,电业局不用干了

网友I:
杜绝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尽力去减小发生的概率

如果供电的网络突然从220升高到290,这已经是电网故障了,如果你的设备能及时将这个断开,那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保护住设备的,如果断不开,那只能是机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