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阻标注N.M.问题

楼主(2015-07-14):
如题,有些国外电路图中电阻的标注N.M.是何意?有知道的人吗?

网友A:
没看到图 。

楼主:
图中的R2-R4这几个,这个电路是连接光电编码器的接口电路,图中encA-encZ三根线是连接到MCU的三个脚上的,估计这三个电阻是上拉电阻了,所以N.M.标识大家说说看是何意?是不是阻值没有严格要求,只要满足MCU管脚上拉电阻功能就行?

网友B:
这个是预留的,可以不焊,根据线路和驱动能力,决定要不要焊接。

网友C:
焊的话,可以焊10K;

网友D:
他们选用的编码器可以不要上拉电阻。
如果你使用了同样的电路,但编码器需要上拉电阻,就可以按编码器的要求把电阻焊上

楼主:
这么多人回复?看来好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