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当输入电压变化快时,LDO的输出会不稳定??

楼主(2015-07-1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整体电源是靠手机的音频口输出的,大概是1.4V,19K的VPP,经过升压整流之后直流电压大概在7V左右,但是由于同时播放音乐,造成输出的电压不稳,会有7V到4V的波动。负载越大越明显,(测试未放音乐时的可以提供将近6mA的电流,而系统只要3mA),导致输出的LDO输出电压不稳,也随音乐大小而变化。
所以在此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思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在手机端只播放19K的供电波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播放音乐,两个信号叠加输出后,输出电压就随电路开始起伏变化了,在音乐播放时,带载能力就不够了。在LDO前加电容,做了实验有一定的改善效果。请问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是好 LDO芯片推荐

网友B:
应该有个参数叫做纹波抑制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手机端只播放19K的供电波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播放音乐,两个信号叠加输出后,输出电压就随电路 ...

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一般是解决电源问题。也可以加大电容,电容的动态响应要好,减小LDO的输出电流。

网友C:
瞬间能量不够,只能想办法增加储能,平均一下;
尽可能多的从前端吸取能量,然后储存起来

网友D:
没有好办法,思路不正

网友E:
加隔离,上法拉。。

这个正确。VCC并联个3.3V的法拉电容。

网友F:
LZ先用示波器测量播放音乐时,LDO的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都很低了,显然输出会波动了。
难道你平时输出19K波形,播放音乐时输出音乐?音乐的频率可能会比较低,导致电压瞬间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先用示波器测量播放音乐时,LDO的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都很低了,显然输出会波动了。
难道你平时输出19 ...

对,你说的很对,确实是这样,目前在前面加了三个大电容。(19K和音乐叠加,人耳是听不到19K的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你说的很对,确实是这样,目前在前面加了三个大电容。(19K和音乐叠加,人耳是听不到19K的频率的。) ...

在LDO和电容前面的节点前的电源侧加一个萧特基二极管隔离一下,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DO和电容前面的节点前的电源侧加一个萧特基二极管隔离一下,效果会更好。 ...

隔离的作用是减少对输出的影响吗?是串接在电路上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你说的很对,确实是这样,目前在前面加了三个大电容。(19K和音乐叠加,人耳是听不到19K的频率的。) ...

人为在音频中混入19kHz信号不好。虽说人耳是听不到19K频率信号,但同样会造成音乐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离的作用是减少对输出的影响吗?是串接在电路上吗?

二极管后面接LDO和电容C1,可以隔离电源的波动对LDO的影响。

网友H:
输入端加磁珠,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为在音频中混入19kHz信号不好。虽说人耳是听不到19K频率信号,但同样会造成音乐失真, ...

加上19K主要是给后面硬件供电用

网友I:
无知无畏,先不说严重失真的音质,小心烧毁一堆手机可有事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