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L084和LM324在正负15下工作很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4):
如题,不知为什么上电后一会儿会很热,以前用过正负12V,没觉得热啊。

网友A:
正负15供电 手摸着 有点发热 正常的

网友B:
这个图,看着很累。
你看看运放输出负载电流多少,运放的静态电流基本是恒定的。
30V电源电压,有10毫安电流,就是300毫瓦了,就会发热了。

网友C:
电阻扩大10倍看看,减少动静态电流。

网友D:
R12、R21从1k增加到10k。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12、R21从1k增加到10k。就不会发热了。

这个增加不了,后面是驱动线性光耦,这个光耦需要1-20mA的驱动电流,这个应用肯定发热, 我倒建议用5V的运放,好点的

网友F:
如果温升能够接受就不用改

网友G:
两路输出都量1K的电阻,电压15V时可以得到最大电流为15V/1K=15ma,这时应该 不会太热,芯片最大功耗在输出1/2处,就是电流7.5ma上芯片功耗是7.5v*7.5ma=50mw,两路是100mw,再加上静态电流,在200mw差不多 了,然后再看芯片 的散热参数,计算一下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