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如何控制 Led亮灯

楼主(2015-07-14):
飞思卡尔的i.MAX6 Quad AI的板子

想通过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控制CPU核心板的某一个灯点亮,闪烁等
(比如D21 "LED_ORANGE",对应(AR8031的24脚)"RGMII LED 1000" ,对应 SEL_GPIO_INT  接下来该怎么做?)

麻烦有这方面开发经验的朋友多多指教

楼主:
自己顶顶,有哪位大侠能帮看一下吗?

网友A:
我不知道,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网友B:
有没有蜂鸣器,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不过一般的板子度不带蜂鸣器的外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蜂鸣器,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不过一般的板子度不带蜂鸣器的外设的。 ...

谢谢,之前看过也认为没有,但不是很确定

楼主:
是需要GPIO控制吗?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iMX6Q,内核版本3.0.35
Ubuntu11.10

网友D:
"想通过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控制CPU核心板的某一个灯点亮,闪烁等"

那你得写个io的驱动来控制或者使用echo命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