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断电再上电后出现程序死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4):
我做的一个窗帘控制器,程序中有看门狗,运行过程中没发现出现死机的现象,但是多次断电再上电就出现死机现象,按键不起作用,串口也没数据,继电器也不动作。请问各位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看情况,程序好像没运行,也许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B:
示波器跟踪观测多次上电死机时的波形。像是POR电路的问题

网友C:
低压检测没有打开   具体可以QQ 沟通 136525924

网友D(2016-03-12):
说的太对了,如果在休眠情况下没有开启欠压复位,尤其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