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设计成这个样子,有什么优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14):
这个是TI 5529开发板上的复位电路,一般我都是使用这种复位电路,当然没有按键.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MSP430系统,外接一个32.768KHz的晶振,输出ACLK发现频率只有32.45KHz,使用内部RTC做了一个时钟,发现过几天时间就不准确了,晶振外接电容可以校正频率吗?

网友A:
C50 1000pF 是手册上的要求的RST管脚接的电容吧,这个电容会影响上电运行的,电容容值不对,可能上电会不运行(需要手动复位)
10uF的那个是滤波吧,防止电源有抖动引起复位。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一楼的复位电路那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一楼的复位电路那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更稳定。
和应用环境有关。开发板一般没那么高的稳定性要求

网友C:
我猜是更稳定!

网友D:
这没有什么好值得评价吧,10UF大电容是上电RC复位电路。
2K电阻,是外接复位按键吧,如果不串联2K电阻,10UF直接放电,开关都很容易坏的。
小电容,可以防止干扰,作用不大。

网友E:
那个2K的电容也不需要吧。。

网友E:
我一般用的话的就是47K跟10uF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更稳定。
和应用环境有关。开发板一般没那么高的稳定性要求

这不是最稳定的 我们以前要求很稳定的复位电路 比着复杂多了

网友G:
我的理解是10uF和上拉是普通的RC复位电路,2.0k和1000pf构成低通RC滤波器,防止外界干扰,比如静电干扰(几十k的脉冲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最稳定的 我们以前要求很稳定的复位电路 比着复杂多了

呵呵,要求很稳定,直接用复位i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最稳定的 我们以前要求很稳定的复位电路 比着复杂多了

没有最稳定这种说法,因为总有更稳定的

网友H:
防止总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用的话的就是47K跟10uF的就可以了啊。。

不会吧,复位电路的电容,你用那么大,我只用100pf,因为有的仿真器,要求这个电容小于2nf才能进入仿真模式.

网友:
认真研究数据手册,按手册来最安全

网友I:
这种方式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过的。

网友I:
这个多加了个电容跟电阻的,是不是使上电复位的信号更规则了。。

网友I:
从而使得上电复位的就更加迅速了,也有利于保护单片机的。

网友J:
复位电路要求也这么高:L

网友K:
这是为了防止信号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