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3C2410 nor 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15-07-14):
0x00000000-0x00020000      "vivi"                 //bootloader
0x00020000-0x00030000      "param"            //参数
0x00030000-0x00130000      "kernel"             //内核
0x00130000-0x03ffc0000      "root"                //文件系统
如上:
我的板子从nand flash启动时会显示以上分区.这样我用H-JTAG烧写位置就很容易确定.

但是从nor flash启动后就只显示bootloader和param内存布局
如下:
0x00000000-0x3fc00000       "bootloader"
0x3fc00000-0x3fe00000         "param"

疑问:
1,请问kernel和root(文件系统)放在哪里去了?nand flash?或者还是nor flash,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2,H-JTAG烧写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是不是由开始选择的配置文件决定的?(后缀为xxx.HFC)
3,从nor flash启动的S3C2410 中的bootloader,kernel等烧写是否和nand flash一样?

被两种启动方式以及烧写搞得好乱!

楼主:
往大牛解答!!

网友A:
0x00000000-0x00020000      "vivi"                 //bootloader
0x00020000-0x00030000      "param"            //参数
0x00030000-0x00130000      "kernel"             //内核
0x00130000-0x03ffc0000      "root"                //文件系统
这些地址代表什么意思你清楚么。
你需要先把这芯片的启动流程 还有 内存映射(memory map)都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00000000-0x00020000      "vivi"                 //bootloader
0x00020000-0x00030000      "param"   ...

我只是知道是u-boot上移植的内存分区,里面分别存放u-boot、参数、内核以及文件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知道是u-boot上移植的内存分区,里面分别存放u-boot、参数、内核以及文件系统。 ...

那不够的,你要理解他为啥要放在这些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够的,你要理解他为啥要放在这些位置

我只知道分区可以再u-boot相关文件中修改,位置也可以。为什么要放在那些位置只有问写u-boot源码的人了。
大哥,我问的是从nor flash启动的开发板其u-boot、参数、内核、文件系统都存放在nor flash还是某些存放在nor flash,某些存放在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