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有关usb2.0规范内带宽限制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usb2.0规范内有几个图例说明带宽限制,附图是其中之一,这里有两个问题搞不清楚,一个是每次传输的帧带宽(Frame Bandwidth per Transfer),这个百分数是怎样得来的,另外一个是Bytes Remaining指的是什么,又是怎样计算得来的,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希望大牛能给出解释。

网友A:
这个usb2.0的图我也没搞懂,但1.1的我知道

USB 低速的总带宽是1.5Mbits/s,就是 187.5Kbytes/s,每个 frame 带宽 187bytes/s。
Frame Bandwidth per Transfer 是:
每个控制传输的数据载荷(Data Payload) + 协议开销(Protocol Overhead) / Frame 带宽。
Bytes Remaining 是:
经过了每个 Frame 能容纳的最大传输次数(Max Transfers)后,Frame 剩余的带宽(不足以完成一次传输)。
例如 Data Payload 为 2:
Frame Bandwidth per Transfer = (2 + 46) / 187 = 25.67%
Bytes Remaining = 187 - (2 + 46) * 3 = 43 bytes

USB 2.0的那个图按理来说应该也是同样的意思,但不知什么原因数据出入太大,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