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再问STM32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准备工作:
         硬件:有串口目标板1,串口连接线。
         软件:PC工具:超级终端 或SecureCRT,stm32目标板程序.bin,stm32 Bootloader。

1)         先把上面的工程stm32 Bootloader下载到目标板中;
2)         打开超级终端 或SecureCRT,设置波特特115200,停止位1,数据位8,效验无。
3)         先按下‘C’再给目标板上电;(注意先后顺序)

4)         选择1,然后使用YModem, YModem-G协议发送"stm32目标板程序.bin"文件。
5)         传输完毕后,会自动运行。

我项目中用到STM32的BOOTLOADER,找到一个例子,已经下到板子里面。
资料上说要用超级终端(见前面几行), 先按下‘C’再给目标板上电,我试了一下,
发现超级终端反应很迟钝,而且老是运行失败。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了一下,
上电前循环发送C,再上电就可以连上,但是发送HEX文件不是YMODEM协议,
所以不成功。请问大神,有没有用超级终端搞成功bootloader的?给指点一下,哪儿操作不对?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1、你的串口是USB转UART,还是直接UART?
2、这个STM32系统内置的Bootloader,有一个很讨厌的上电时序,要实现握手有个很短的时间,需要配合;
3、我记得电脑的超级终端是可以选择Xmodel还是Ymodel,现在用Win7,电脑没这程序,你有的话可以确认下;
4、ST官网有个叫Flash Demoloader的PC端应用程序,是和这个Bootloader对应的PC端程序,干嘛不直接用这个程序,至少,握手的动作可以很简单的配合到 啊?

楼主:
谢谢!我的串口是USB转串口。
现在搞好了。

网友B(2017-08-31):
你好,这个方法我也看到了,可惜例程已经无法下载了,能否将Bootloader工程发给我一份,谢谢
mailto:285983157@qq.com

网友C:
超级助手的话有 XTerm SecureCRT CoolTerm 都挺好用的

网友D(2019-03-21):
我也需要这样一份boot能否提供,万分感谢!!chenleid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