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压转负压

楼主(2015-07-14):
TI的电源芯片,带Inverting Buck-boost的都可正压转负压吗?
比如TPS5430,datasheet上没写明,但网上看到有这样用的。

网友A:
应该都可以, 可以留意一下器件的手册.
如果需要的功率很小, 其实还可以使用 电荷泵电路, 可以避免一个较大体积的电感.

网友B:
TPS60401的,,我用过的,楼上可以试下的。。

网友C:
没用过的

网友D:
TPS60401是具有固定 20kHz 操作的 60mA 充电泵电压反向器

网友E:
这个看你的需求的,从多大电压转化陈负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