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系列能用10针的JTAG下载吗

楼主(2015-07-14):
STM32F103系列能用10针的JTAG下载吗?有对应的下载器吗?

网友A:
用4个脚的SWD即可

网友B:
把标准的JTAG 20Pin上面的Gnd合并成一个地,10Pin足以兼容,当然可以啦。
万能的淘宝应该有人卖这个简化的转接板,去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标准的JTAG 20Pin上面的Gnd合并成一个地,10Pin足以兼容,当然可以啦。
万能的淘宝应该有人卖这个简化的 ...

谢谢你啊  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个脚的SWD即可

SWD也支持在线调试 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D也支持在线调试 是吗

是的

网友C:
SWD方式啊,引脚更少呢

网友D:
用SWD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