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楼主(2015-07-14):
目标板连接了电源,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板子不错,芯片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错,芯片挺大。

然后呢。。。

网友A:
芯片是什么?是KIT3吧?看看KIT3能不能仿真这颗芯片?
断电重插试试。要不然重启,实在不行重装MPL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什么?是KIT3吧?看看KIT3能不能仿真这颗芯片?
断电重插试试。要不然重启,实在不行重装MPLAB。 ...

芯片是pic16f877a
我准备通过kit3,把程序load进去,但是一直显示没有连接到目标板。

网友A:
板子是外部供电还是KIT3供电?换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A:
那个很大的芯片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很大的芯片是什么东西?

CPLD的芯片

网友B:
把kit3从电脑上拔下来重新连接,主要查的地方有 kit3与目标板的连线顺序是否正确,还有就是kit3的供电方式设置是否正确,还有就是kit3的驱动是否正确

网友C:
会不会是烧录器需要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烧录器需要升级了

刚检查出来,可能是kit3本身有问题。

网友C:
需要我帮忙软件升级不?

网友D:
软件有个地方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我帮忙软件升级不?

升级好了~谢谢

网友C:
你是烧录什么型号的IC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烧录什么型号的IC 呀?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我还只是个新手。。

网友E:
检查线路和供电

网友F(2016-03-23):
我一样的情况,你怎么升级的

网友G:
意思始检查目标芯片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