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三个空间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什么意思?

像TMS320VC5509A的存储空间(数据/程序)采用的统一编址的访问方法,数据空间地址是从000000~7FFFFF,程序空间地址是000000~FFFFFF,前者按字寻址,后者按字节寻址,所以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容量是一样大的,起始地址也一样,所以想问下,这两个空间是各自有独立的物理存储么?要是两者都映射到一块物理存储的话,当更改数据空间的内容,程序空间内容也就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TMS320VC5509A的存储空间(数据/程序)采用的统一编址的访问方法,数据空间地址是从000000~7FFFFF,程 ...

两个存储肯定不是对应同一块物理地址的。这款芯片虽然没有用过但是,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虽然都有对应的物理存储,但是二者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