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为什么输出端无电压呀?

楼主(2015-07-1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不是坏的,就是没电压输出.....

网友A:
绝对有电压输出,UA741增益很高,这个电路没多大意义,输出要么是15V 不然就是-15.(不然就是UA741坏了)

网友B:
U1与U2之间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C:
用仿真图来解答问题,有意义吗?软件问题,软件设定问题,我们是解实际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