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KL25寄存器ADCx_CFG2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7-14):
大家好,关于ADCx_CFG2中的MUXSEL这个位,有一个问题,
如下代码,我是按照选择ADC0 muxB的方式初始化配置的,但是我在代码中,选择语句1或2,结果都是OK的,但是这两句代码的作用是相反的呀,怎么回事呢?

网友A:
A是既可用用于软件触发也可用于硬件触发,而B只可以用于硬件触发。
所以 你选择1,A通道,使用硬件触发肯定是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是既可用用于软件触发也可用于硬件触发,而B只可以用于硬件触发。
所以 你选择1,A通道,使用硬件触发肯定 ...

我是按照选择ADC0 muxB的方式初始化配置的,但是我在代码中,选择语句12,结果都是OK的,但是这两句代码的作用是相反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选择ADC0 muxB的方式初始化配置的,但是我在代码中,选择语句1或2,结果都是OK的,但是这两句代 ...

你仿真看看,看看B的寄存器是不是和A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看看,看看B的寄存器是不是和A的一样。

A,B的寄存器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的寄存器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程序仿真下看看寄存器,RA,RB的值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相关的A,B是不是一样的。
这样你就可以看看,虽然你选择了A通道,但是读取B通道的值也是对的原因。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