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buck DCDC选型

楼主(2015-07-14):
输入输出压差很小,选型需要考虑什么?

1、占空比?
2、开关管内阻?这个规格书一般没写...

网友A:
压差很小可以不用dc-dc

楼主:
但是一定要用哦,给无线模块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一定要用哦,给无线模块供电的

说出你的输入输出参数,才好确定是不是一定要用。

网友C:
LDO能满足的情况下,优先用LDO;
相对DC-DC来说,LDO的成本及电磁干扰更低

网友D:
确认下无线模块峰值电流需要多大,然后看你输入输出电压各是多少,就能评估是否可以用LDO了

楼主:
输入5V,输出4V给模块,

模块启动时的峰值电流有2.5A,

除了模块外,还有0.5A的其他负载。

楼主: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在这条件,DCDC应该怎样选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在这条件,DCDC应该怎样选型?

那你主帖说的两点都要注意吧,占空比要可以100%的,MOS管内阻要尽量小

网友D:
这个负载只能用DC-DC了,因为是给无线模块供电,要注意选择DC-DC的开关频率尽量远离模块的工作频段,DC-DC的输出也最好预留LC滤波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负载只能用DC-DC了,因为是给无线模块供电,要注意选择DC-DC的开关频率尽量远离模块的工作频段,DC-DC ...

倒也不是一定要用DC-DC,低压差大电流的LDO也是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倒也不是一定要用DC-DC,低压差大电流的LDO也是有的

是有那种LDO,但上安培的负载电流,1V压差就是几W的热耗哈,散热要做的很好才行。

网友E:
BUCK电路是降压式DC-DC电路,由输入直流电压源,开关,电感,续流二极管,输出电容这5部分构成,
根据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公共端可分为:共阳(正)极,共阴(负)极,
根据开关和输入电源的正端还是负端相连分为高端开关,低端开关,其中低端开关方便驱动。
根据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差值(比值),分为小压差,和大压差(可达十倍以上,比如300v、12v)
示意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有那种LDO,但上安培的负载电流,1V压差就是几W的热耗哈,散热要做的很好才行。 ...

楼主的应用可能是给类似GPRS模块一类供电,常态电流不大,几百mA,瞬态峰值电流2A多3A,用LDO也是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