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il中开发K60

楼主(2015-07-14):
(无正文)

网友A:
KEIL中配置好了JLINK的下载模式了吗?
你先用JLINK的JLINK Commander界面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
如果不能找到内核,你就要查看接线是否是对的,板子画的是否正确等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中配置好了JLINK的下载模式了吗?
你先用JLINK的JLINK Commander界面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
如果不 ...

配置了,jlink找到了内核cortex-m4,试了好多方法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配置了,jlink找到了内核cortex-m4,试了好多方法了都不行

另外,我用IAR可以下载,也可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中配置好了JLINK的下载模式了吗?
你先用JLINK的JLINK Commander界面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
如果不 ...

keil中不行,IAR可以,不过都提示了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a J-Link clone,我用4.36的jlink驱动里的jlinkarm.dll替换了keil segger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过keil还是无法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中不行,IAR可以,不过都提示了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a J-Link clone,我用4.36的jlink驱动里的 ...

keil什么版本的,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什么版本的,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keil4.70A,我能在这个版本中找到K60DN512ZVLQ10这个芯片啊,必须要用keil5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keil4.70A,我能在这个版本中找到K60DN512ZVLQ10这个芯片啊,必须要用keil5吗

是要设置啥地址什么的吗?flash选的是MK*N512kB prog flash

网友B:
可能哪里设置不对吧;
我以前用K60,一直用的KE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4.70A,我能在这个版本中找到K60DN512ZVLQ10这个芯片啊,必须要用keil5吗

把你工程上传,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工程上传,我看看。

工程有点大啊,我用的是超核电子做的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哪里设置不对吧;
我以前用K60,一直用的KEIL;

我貌似都设置了,用的超核电子的库函数,怎么都不对,IAR就可以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我估计是软件没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我估计是软件没配置好

我用的是Keil 4.7A,有什么特别需要设置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4.7A,有什么特别需要设置的地方吗

KEIL的option中都选择好JLINK下载了吗?
还有下载的设备选择好K60了没有?

网友D: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的option中都选择好JLINK下载了吗?
还有下载的设备选择好K60了没有?

选择了,器件也选得肯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择了,器件也选得肯定是对的

问题解决了,我换成keil5就可以下载了,谢谢大家了,但是不知keil4为什么不行,keil4.7中也可以找到K60这个芯片,FALSH选择时也有对应的,就是 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换成keil5就可以下载了,谢谢大家了,但是不知keil4为什么不行,keil4.7中也可以找到K60这 ...

应该是内部的一些链接的文件没有更新过来。
以前keil4支持新的kinetis,都要装驱动的。
不过现在keil5就不需要额外装驱动了。

网友E:
在debug选项那里要设置使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debug选项那里要设置使用jlink

都设置了,不行,你用的是KEIL4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