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2110驱动MOSFET管时,地上引入了很大的噪声,如何消除

楼主(2015-07-14):
地上的噪声频率为PWM的两倍,幅值随着谐振频率的变化为变化,范围在1V到5V之间,表现为阻尼震荡,而且数字电源的5V电源也出现了这样的噪声,猜测是在MOSFET管导通时引入的震荡信号,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磁珠链接,从而引入到数字电源中了,但是不知如何消除。
曾尝试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各通各的地互不干扰,但是发现IR2110仅LO输出PWM波形,HO一直保持低电平,望高人指教!

IR2110驱动电路,PWM信号由单片机直接提供,未经隔离

IR2110驱动电路,PWM信号由单片机直接提供,未经隔离

MOSFET管全桥,负载接变压器,变压器线圈与串联电感谐振

MOSFET管全桥,负载接变压器,变压器线圈与串联电感谐振

网友A:
地上的噪声频率为PWM的两倍, 那是由开噪声和关噪声分别引起的. 由于开关过程中, 功率地回路的寄生电感将激发很强的阻尼振荡型地噪声. 所以削弱这个寄生电感是个降低噪声的措施.
IR2110 是个共地驱动器件, 所以控制地和功率地必须要构成回路才能工作, 不过这个器件有个好处, 允许这两个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电压差.
合理使用好这个性能, 可以大大提高你的控制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上的噪声频率为PWM的两倍, 那是由开噪声和关噪声分别引起的. 由于开关过程中, 功率地回路的寄生电感将激 ...

你说的功率回路的寄生电感是指MOSFET功率管的寄生电感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并联电容来消除呢?
控制地和功率地可以存在压差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噪声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偏置信号呀,如何通过改变两个地之间的压差来提高控制回路的稳定性,减少噪声呢?

网友A:
功率地回路的寄生电感, 包括MOSFET, 还有地线布线等.

网友B:
在MOSFET管导通时引入的震荡信号,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磁珠链接,从而引入到数字电源中了,但是不知如何消除。??这个需要先确定好的吧。

网友B:
然后采用磁珠、匹配电阻的手段的进行信号的处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采用磁珠、匹配电阻的手段的进行信号的处理的吧。

每太听明白,功率地不是一定要和控制地链接吗,要不然IR2110不工作的。如何布置匹配电阻来做信号处理呢?

网友A:
他没有说功率地和控制地链接的问题, 只是说了信号的传输. 应该是模拟信号(电压, 电流的采用信号), 数字信号主要应该是 IR2110 的控制信号.

这个干扰是无法避免的, 通过各种手段能够有所降低就是好办法了. 而且有些办法理论上不一定能想明白原因, 但有效果, 还是多动手, 总结经验吧

网友C:
加电容试试看

网友D:
IR2110 是共地驱动器件, 控制地和功率地必须要构成回路才能工作

网友E:
这些干扰的可以想办法降低的,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楼主:
是啊,我也是在想办法加电容,尝试在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端添加小电容,效果不佳,噪声基本没变化;尝试在初级绕组的一端和地之间添加小电容,效果也不佳,噪声基本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干扰的可以想办法降低的,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我也认识到了,可是如何减小呢?老师说在变压器两端尝试添加小电容,跟漏感谐振就能减小噪声,但是添加后噪声基本没变化,不知道还有 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驱动芯片是不共地的?

网友:
开关过程中, 功率地回路的寄生电感将激发很强的阻尼振荡型地噪声

网友F:
楼主准备做什么产品,噪声本就不好消除,只要满足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准备做什么产品,噪声本就不好消除,只要满足要求就好

做一个电磁耦合的非接触电能转换,在转换前需要将工频电转换为高频电,提高传输功率,在做电流信号采集时发现地中的噪声很大,很大,基本快把我的有用信号淹没了,达2V左右,需要减小到1V一下才能满足要求,你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没有说功率地和控制地链接的问题, 只是说了信号的传输. 应该是模拟信号(电压, 电流的采用信号), 数字信号 ...

有什么驱动芯片是不共地的?

网友A:
真正不共地驱动芯片就是隔离驱动.
ISO5451 - ISO5500 - ISO5851
2ED020I12

网友G(2017-07-21):
楼主可以试着将功率地和控制地连接起来的磁阻换成0欧电阻或者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