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讯的技术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用市场买的485转232模块就可以接收到对讲设备的485数据,可是用我自己做的485接收模块就接收不到对讲设备的485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做的485接收模块以前都是可以接收到别人家对讲的数据的,可是这个对讲就接收不到,不知道应该怎么改一下,谢谢!!

网友A(2015-07-14):
注意方向控制和总线静态偏置,如果采用简易“自动换向”法的,容易出现不兼容问题,需要改改电路加上合适的偏置。对此,楼主应给出电路图。

楼主:
怎么改总线静态偏置呢?

楼主:
我的模块的485的AB两端接了3个100K电阻

网友A:
485的门限电平是200mV,根据总线直流阻抗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块的485的AB两端接了3个100K电阻

A,B需要上拉和下拉电阻,3个电阻是怎么连的?

网友C:
485 采样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