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SB设备无法识别

楼主(2015-07-14):
用SDK1.2中的USB设备例程,运行之后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应该在哪里找原因?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哪个例程,请给出路径。

楼主:
我用的芯片MK22FX512VLQ12
参考例程sdk1.2  /examples/twrk21f120m/demo_apps/usb/device/cdc/virtial_com/bm/i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MK22FX512VLQ12
参考例程sdk1.2  /examples/twrk21f120m/demo_apps/usb/device/cdc/virtial_com/ ...

你是电脑上的CDC驱动没有安装吧,打开你的电脑,然后找到板子对应的未识别的设备,更新驱动到这个链接:
<install_dir>\<usb_root_dir>\example\device\cdc\virtual_com\inf
安装下驱动之后就可以识别CDC了。

网友A:
具体方法,你参考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twrk21f120m\demo_apps\usb\device\cdc\virtual_com这个路径下readme.pdf文件,这个文件讲的很清楚,如何安装这个inf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方法,你参考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twrk21f120m\demo_apps\usb\device\cdc\virtual_com这 ...

这个inf文件我也看到了,可是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没有虚拟出来串口,而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出现一个unknown device,是不是枚举没有成功?这个没有改过的啊!图片不会发,不能给你贴图。
对了,你们还送板子吗?twrK21F512的?或是卖吗?我参考的这个程序,我想在这个demo板上运行一下sdk程序,对比一下,方便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inf文件我也看到了,可是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没有虚拟出来串口,而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出现一 ...

官网可以购买的,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mp;fromSearch=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