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外部晶振8M换为32.768K后,该怎么配置呢

楼主(2015-07-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换成32.768K,外部的电容不变。
如果要低功耗,就不加反馈电阻。
关于配置,你可以在KDS中新建一个PE,选择PEE模式或者FEE模式,这样就可以使用PLL或者FLL把频率倍频上去。
然后你查看生产的代码就可以知道怎么配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成32.768K,外部的电容不变。
如果要低功耗,就不加反馈电阻。
关于配置,你可以在KDS中新建一个PE, ...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IAR,需要自己配置寄存器,用32.768K的话,只能用FLL吧,也就是说,进入到FEE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IAR,需要自己配置寄存器,用32.768K的话,只能用FLL吧,也就是说,进入到FEE就可以了 ...

是的,如果是32.768,只能用FEE模式,你需要配置MCG进入FEE模式。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网友C:
我现在也是用外部32K晶振,但是配置的时候MCG->S没发生变化,一直是0x10,也就是说它还是处于内部晶振模式,具体怎么配置,希望有经验的可以提供一下 参考。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