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ource insight 关于结构体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我现在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_aa;

    然后又定义一个
   typedef struct{
        _aa  A;
  }_cc;

   然后
       _cc     CC;
      #define       AAA            CC.A

      然后我在代码里直接     AAA 然后输入下标中的小数点.   为什么不会关联__aa结构体里面的变量?求解。

网友A:
这个不关联也算是正常的吧
#define只是编译的时候替代,解析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