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C18编译器的过程优化问题

楼主(2015-07-14):
开始写了5000行C了一直没问题,今天随便加了几句后就不正常了,表现为main函数里的for循环执行了几次之后就再也执行不到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将过程优化去掉后程序恢复正常但是这样程序占用的空间就太大了,还有需要补充的程序就没有空间了。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工程文件,自己也可以在线调试看看,什么东西被优化掉了;能力强看生产的汇编代码自己分析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工程文件,自己也可以在线调试看看,什么东西被优化掉了;能力强看生产的汇编代码自己分析也可 ...

谢谢,我试着把build options里的C18 STACK模式换成mutil banks后可以用了,还是没具体明白原因。

楼主:
今天加了一些程序后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好郁闷阿,求各位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