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教大神!!!!!!!!

楼主(2015-07-14):
CD, LCD, TE, TI, COM
各位大神,下面这个程序为什么老是显示原始数组里边的时间数值,时间不变化?求教大神帮助!!!!
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DDATE P0
#define LCD P0
#define NOP()_nop_()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LCDE=P2^7;

unsigned char string[]="I LOVE COMPUTER!";
unsigned char Time[]="TIME:15:35:42";
unsigned char hou=15,min=32,sec=36,num=0;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a;
        for(i;i>0;i--)
        {
                for(a=2;a>0;a--);
        }
}
void Lcd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LCDE=0;
        RW=0;
        RS=0;
        LCD=com;
        LcdDelay(5);
        LCDE=1;
        NOP();
        NOP();
        LCDE=0;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E=0;
        RW=0;
        RS=1;
        LCD=dat;
        LcdDelay(5);
        LCDE=1;
        NOP();
        NOP();
        LCDE=0;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mand(0x38);
        LcdWriteCommand(0x0c);
        LcdWriteCommand(0x06);
        LcdWriteCommand(0x0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i;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num=num+1;
        if(num>99)
        {
                num=0;
                sec=sec+1;
                if(sec>59)
                {
                        sec=0;
                        min=+1;
                        if(min>59)
                        {
                                min=0;
                                hou=+1;
                                if(hou>23)
                                {
                                        hou=0;
                                }
                        }
                }
                Time[5]=hou/10+0x30;
                Time[6]=hou%10+0x30;
                Time[7]=min/10+0x30;
                Time[8]=min%10+0x30;
                Time[9]=sec/10+0x30;
                Time[10]=sec%10+0x30;
                LcdWriteCommand(0x8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Time[i]);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MOD=0x01;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ET0=1;
        EA=1;
        TR0=1;
        LcdInit();
        LcdDelay(100);
        LcdWriteCommand(0xc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string[i]);
        }
        while(1)
        {
                LcdWriteCommand(0x8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Time[i]);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进中断。

网友B:
进中断后清除中断标志了吗

网友C:
51的中断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