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SUITE3.3.1setup如何使用?

楼主(2015-07-14):
从TI网站下载的controlSUITE3.3.1setup压缩包安装不了啊,一直提示有警告,而且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安装完成,什么原因呢?
还有啊,安装后里面的例程能不能在CCS3.3上打开呢?
谢谢!

参考下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i3eWCxJ,供参考下载,里面有个仿真器的说明书有安装步骤讲解的

例程需要拷贝到一个纯英文的目录下才能在ccs3.3打开

网友B:
是离线下载的吗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下载离线包安装     一些警告不需要管
安装完   里面的代码肯定不是CCS3.3的

网友D(2016-12-01):
分享的盘里没有了。

网友E:
这个controlsuit好像没有用了。

网友E:
里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