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14):
手中有3件器件:USB转串口(公头)、单片机的RS232模块和西门子PLC(224CN接了PPI485转RS232线)。
232通讯的使用9针接口,只连接其中的2、3和5。
现象是:1)USB转串口线接上PC,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正确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2)PLC可以正确接受到PC发的数据;
        3)单片机发的数据PLC收不到;
        4)USB转232线加上232转485后连接PLC(不接PPI485转RS232线),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PLC可正确接收到。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接线,肯定有错,注意交叉线和平行线的正确使用。如果波特率较高,则还有波特率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肯定有错,注意交叉线和平行线的正确使用。如果波特率较高,则还有波特率精度问题。 ...

发现单片机与PLC串口通信时2、3要对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单片机与PLC串口通信时2、3要对换的

你自己分析一下收发端口的对应关系就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