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编译问题

楼主(2015-07-14):
PIC编译时出现Error - section 'DELAYDAT1'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DELAYDAT1' length=0x00000001,是哪里出问题了,一直找不出问题

网友A:
我懂得也很肤浅,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把udata和idata自己在链接文件里划分了各自比较大的区后section没报过错了就,再一个你有大数组吗

楼主:
我程序里有两个二十多个数据的数组,后来删除了一个,没出现这种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