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解。。。为什么我用JLINK能连接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5-07-14):
我的配置没问题的
但是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Program Size: Code=33628 RO-data=3260 RW-data=660 ZI-data=663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030C8" selected (64 KB flash, 8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76d, compiled Sep 13 2013 16:35:0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3 11:24:15
Hardware: V8.00
S/N : 304427288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030C8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1,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500 kHz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楼主:
编译是通过的。链接也是正常的  别人用ULINK2能仿真的 但是到我台电脑用JLINK就不能。

楼主:
我是采用四线SWD下载  GND TMS REST TCK 外接电源

网友A:
这事情我好像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下载速度的问题,你速度调慢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