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教跨阻放大器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5-07-1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个比较高要求的设计. 你得分析噪声的来源, 再来尽量减小这些噪声.
放大电路, 往往存在信号源噪声, 电源和地线噪声, 运放本身的噪声, 外部器件如电阻的噪声, 逐个优化和设计.

网友B:
选个好的运放+优秀的设计+好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比较高要求的设计. 你得分析噪声的来源, 再来尽量减小这些噪声.
放大电路, 往往存在信号源噪声, 电源 ...

是不是用多层PCB可以有效减小电源和地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个好的运放+优秀的设计+好的PCB

除了设计多层PCB板外,还对PCB有什么要求?

网友C:
这个一般网上的运放放大的很多的啦。

网友D:
现实做电流放大的吧,,这个其实用一个三极管的就可以实现的,吧电流放大100倍的就到100nA 的,然后在用一个电流转换电压电路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多层PCB可以有效减小电源和地的噪声?

我想, 是的. 不过应该讨论一下原因.
多层板通常的布线规则会将中间层安排给电源和地层.
这样能够得到完整的地平面, 很好的地环路和干扰屏蔽, 这对信号有多方面的好处.
当然这些也跟布线有关, 所以拙劣的4层板未必比良好的双面板有好的效果.

楼主:
谢谢指教。
其实我用的是一片ADI新出的运算放大器AD4350,各项指标都很高,可以用来做光电二极管的微弱电流放大,所以的光电二极管暗电流也非常小,只有1pA。只是我几乎从未做过小信号处理电路的设计,对这一行比较陌生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心里没底。要将微弱的1nA电流放大到1mV这需要1M的增益,我担心输出的噪声都远大于1mV,那就没意义了。所以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能将噪声限制在1mV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是的. 不过应该讨论一下原因.
多层板通常的布线规则会将中间层安排给电源和地层.
这样能够得到完 ...

谢谢指教
其实我用的是一片ADI新出的运算放大器AD4350,各项指标都很高,可以用来做光电二极管的微弱电流放大,所用的光电二极管暗电流也非常小,只有1pA。只是我几乎从未做过小信号处理电路的设计,对这一行比较陌生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心里没底。要将微弱的1nA电流放大到1mV这需要1M的增益,我担心输出的噪声都远大于1mV,那就没意义了。所以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能通过精心设计将噪声限制在1mV一下吗?

网友A:
首先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
但弱信号放大, 是个相当难度的任务. 好好第搜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再动手吧

网友E:
目测这样的要求很是比较高的

网友F:
什么设计要求这么高,噪声小于1mv比较难吧

网友G:
一片ADI新出的运算放大器AD4350,各项指标都很高,可以用来做光电二极管的微弱电流放大,所以的光电二极管暗电流也非常小,只有1pA。

网友H:
多层板的中间层安排给电源和地层,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I:
带宽,温度不变,且均匀。大厂的模拟技术工艺的产品是保证低噪声。

网友J:
如何解决噪声问题是关键

网友K(2018-08-24):
引用 网友J:
如何解决噪声问题是关键

不说明需求带宽,这个噪声指标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