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下stm32 i2c的问题

楼主:
如题,本人直接用MDK编程,未使用操作系统编写了一个I2C1的程序,用来读mpu6050的数据,结果正常。但是将程序移植到ucos II操作系统中,却不行了,一直卡在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 ED));卡主时rcc  gpio状态如图,i2c1的状态如图,求大神解决

网友A(2015-07-14):
如果只是移植到了 UCOS,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优先级抢占引起的, 原因是 I2C 数据传输中要连续传输, 不能有较长时间的延迟.
你可以试试在 START 以后禁止任务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移植到了 UCOS,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优先级抢占引起的, 原因是 I2C 数据传输中要连续传输, 不能有较长 ...

我在任务前后分别加了
OSSemPend(  (OS_SEM     *)&taskSem1,
                (OS_TICK    )1000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和        OSSemPost(  (OS_SEM     *)&taskSem1,
                                                (OS_OPT     )OS_OPT_POST_ALL,
                                                (OS_ERR     *)&err);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读x,y轴的数据能读出,但是读z轴的就会卡主,在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这里死循环。
已经排除是硬件故障,因为没用ucos能正确读出xyz三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