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 UART跑256000問題

楼主(2015-07-14):
請問各位大哥,小弟目前用M0516開發,需要用到256000的UART速率,看了一下規格書好像用公式算都無法達到256000,我是使用外振12MHz,請問這裡有人可以幫忙解答嗎?
公式
UART_CLK / (A+2)
A=(12000000/256000)-2
A=44.8
這樣數字無法整除

网友A:
差不多接近就行了,你以为晶振很准确吗?都差好几十个Hz.

网友B:
是啊,差不多就行了,还有速度越快,误码率越高的。

网友C:
如果想要精确的话得用高精度的晶振

网友:
跑这么快,你要用的晶振肯定很贵。

网友:
晶振国产的一般精度差,你做这么高,肯定不准。

网友D:
没有上过一万的路过,都是9600

网友:
我也是用9600觉得挺好,想高速,晶振必须好

网友E:
如果手动的话可以取45,误差不大。如果自动计算的话会去44,误差稍大,但仍可以接受。
如果倍频到48MHz的话则自动计算的误差可以减少到和手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