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十万火急,求路过的大神进来看看,给点儿思路

楼主(2015-07-14):
题目34:基于查找表的DDS信号源设计实现
(1)信号频率范围10Hz—100KHz;
(2)给出DDS信号发生器结构;
(3)可以随时改变频率控制字或相位控制字。

网友A:
毫无难度,你觉得哪里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难度,你觉得哪里搞不定?

是这样的,我本身对电子设计并不擅长,但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案里面的rom查询表只有256个正弦函数点,没法实现10-100K这么大频率的调节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本身对电子设计并不擅长,但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案里面的rom查询表只有256个正弦函数点, ...

频率与正弦的点数无关,10Hz也可以是256个点,100kHz也可以是256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与正弦的点数无关,10Hz也可以是256个点,100kHz也可以是256个点,

请教一下,我按照网上的一个教程做了一个Proteus的电路图,您能帮我看看应该怎么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与正弦的点数无关,10Hz也可以是256个点,100kHz也可以是256个点,

附件里面是Proteus的DDS电路,不过好像缺了什么东西

电路图

网友B:
频率字相当于模计数器,相位字相当于累加地址计数器。关键是输入脉冲频率要多个才对呵,除非用PLL实现。

楼主: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我画的那个电路图,我是按照网上一个做DDS的**做的电路,但是我照着上面给出的电路图,最终仿真并不能得到DDS的波形,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在不考虑其他要求的情况下,里面rom芯片的正弦函数表并没有数据,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rom里面存放的正弦函数表的数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我画的那个电路图,我是按照网上一个做DDS的**做的电路,但是我照着上面给出的电路图, ...

你有代码吗? 没有代码,根本不能仿真啊。我N年前用过这款软件,跟实际的相差太远,现在已经不用了,也就是说打不好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代码吗? 没有代码,根本不能仿真啊。我N年前用过这款软件,跟实际的相差太远,现在已经不用了,也就 ...

这个只有27512这个rom芯片里面需要用到正弦函数表,我用了一款小插件生成了.hex的代码文件,但是放进rom芯片之后,仿真还是没有出对应的波形。。。是我理解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