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4多DMA通道共用一个DMA请求源

楼主(2015-07-14):
DMA, AD, ADC, dc, pd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4个DMA通道完成两两同步采样,两个DMA负责ADC通道切换,两个DMA负责AD转换完成数据搬运,负责ADC切换的两个DMA共用PDB请求源,调解PDB定时改变采样速度,但是现在有个问题,ADC0和ADC1采样出来的数据无法一一对应,ADC0通道的数据正确,ADC1的数据顺序完全错误,想问一下,DMA能否共用一个请求源?

网友A:
貌似不能用一个吧

楼主:
详细测试了一下,共用一个源,有一个通道转换的数据序列完全错误,分开用顺序就是对的,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保证两个ADC能同时切换通道,可以实现同步采样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详细测试了一下,共用一个源,有一个通道转换的数据序列完全错误,分开用顺序就是对的,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 ...

楼主你好!
其实你还可以使用FTM模块,做一个两个通道combine的情况,然后分别用对应通道去触发DMA实现同步。
因为FTM两个通道combine之后,波形会一致,所以可以实现同步触发。

网友D:
只能分时复用吧

网友E:
请问串口使用DMA,到底能降低多少的资源?
而且,能不能有指令可以看到资源占用啊?
谢谢啊!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