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2C的SDA电平始终都是低电平1.6V左右,一直处于总线忙状态

楼主(2015-07-14):
请问各位:
芯片是STM32F405RGT,采用I2C1(PB8,PB9)接了两个器件MPU6050和MS5611,采用STM32MX生成的代码,运行时发现总处于总线忙,此时用GPIO_MODE_AF_OD,PULLUP,发现SDA电平总是低电平。后重新写程序,只考虑普通的GPIO输出,不断变换GPIO_MODE,发现SDA在推挽输出时为1.6V左右,软件取SDA电平,还是认为是低电平。
参看有些人的建议,从器件锁了,采用发送SCL脉冲的(9个或16个),解除总线忙,可是结果还是不行。
也在SDA上加了4.7K的上拉电阻,也不行。
请问高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2015-10-29):
有什么结论么?我这也这样,不知道怎么个回事

网友B:
找个例程烧录进去看看那个管脚。

网友C:
SDA脚 上外接上拉电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