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等待超时及重发机制应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5-07-14):
小弟最近在写一个串口小程序,串口检测到按键中断后向蓝牙模块发送一组指令,然后等待蓝牙的响应信息ACK,如果10s没有回应重启蓝牙模块,按照数据手册,单片机在10s向蓝牙模块发送了2次同样的指令。对于这种等待超时机制,请问大家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有什么难得?定时重发就是了。

网友B:
用定时器累计计时10S就可以,期间需不断检测ACK

网友C:
关键蓝牙不反回信息,你咋从启蓝牙???

网友C:
通讯有问题,时间超过,就因该报警,通讯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