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R710在软件中禁止TJAG口后,能通过什么编程器全部擦除呢?

楼主(2015-07-14):
请问STR710在软件中禁止TJAG口后,能通过什么编程器全部擦除呢?

网友A:
看能否通过串口,BOOT删除程序

网友B(2015-11-30):
请问楼主,您是用什么软件开发这芯片的

网友C(2016-09-29):
同问楼主啊,我用到JTAG口调试这个芯片,有了RLINK就是不知道什么软件能连上它

网友D:
除了JTAG接口,还有别的编程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