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cube库写的PWM,怎么用keil仿真观察PWM输出波形

楼主(2015-07-14):
用cube库写的PWM,怎么用keil仿真观察PWM输出波形

网友A:
F1还是F4?F4目前还不能软仿,所以也不能用keil看PWM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还是F4?F4目前还不能软仿,所以也不能用keil看PWM波形了

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B:
接个led就好了,或用示波器

网友C:
示波器,不行罗辑分析仪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led就好了,或用示波器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不行罗辑分析仪也行。。

好的。。拿示波器看看。。。